FLEX10K怎么配置啊!

楼主(2003-09-02):
想做一块FLEX10K的开发板,但是还没有了解它的配置过程,请问是不是把*.sof烧到FLEX10K去,把*.pof烧到配置器件去,FLEX10K是器件可以用下载线来做,但是配置器件用什么来烧写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如何对FLEX10K配置,下载

网友:

看看datasheet,在线下载用*.sof,当调试成功后,将*.pof烧到E2ROM,每次上电后,由E2ROM下载到flex10K

网友:

通过电缆把pof下载到FPGA中就可以了!

楼主:

to z1222499 错了!!只有以MAX7000才是用*.pof来烧的,FLEX10K用*.sof来烧的,
但是我有点不明白用JTAG口与配置口有什么区别!

网友:

只是两种不同的配置方法吧,两种加载我都使用过

楼主:

FLEX10K可不可以只用配置口来下载啊!!不用JTAG行不行啊!!
各位高手有没有做过FLEX10K的电路啊,能不能把你们做过的原理图共享一下啊!!谢谢

网友:

是不是两种方法都可以啊,只要选一种就可以吗?

楼主:

JTAG是可以下载程序,但是能不能在线调试啊!!

网友:

JTAG可以在线加载的,我最近调试一直用的JTAG加载

网友:

flex10k有jtag和ps两种下载方式,jtag可以在线下载,但不能配置,配置只能用ps模式,但配置rom太贵,我一般把程序烧到flash中,在用dsp或mcu配置。

楼主:

怎么用JTAG进行调试啊!就象仿真器那样用的啊,并不是下载到片子的调试~!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啊!!

楼主:

请问各位,FLEX10K30要多少钱啊!

网友(2009-10-28):
请问如何成为见习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