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cyclone

楼主(2003-09-02):
各位有没有用Altera cyclone的片子啊,听说这一类型的片子比FLEX10K的还要贵,不知道这类片子的优点是什么,大家又没有用过啊,能不能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网友:

我用过,便宜,使用也方便,只是多一个内核1.5V的供电,价格比FLEX10K便宜的多!

楼主:

什么是内核1.5V的供电啊!!是不是工作电压1.5V啊!!
手册上说可以是3.3V的啊!能不能解释一下啊!!谢谢!
我也不知道它的配置过程能不能说一下啊,配置器件用什么来烧写的啊!!

网友:

现在价钱怎样
去年11月问时要2000多,好象刚上市

网友:

我最近刚买了xilinx的两款器件,现在把报价告诉大家:
xilinx spartn2 2s100-5-PQ208 (10万门): 135元 (全新) 80元(散装,估计是拆装件)
xilinx spartn2 2s50-5-PQ208(5万门): 65元 (全新)

网友:

spartn2这么便宜,我买的EPM3256ATC144-10还要80块

网友:

cyclone好象是高端比较便宜,据说相当于VII的片子才600多。

楼主:

不会吧!!版主,胡说!!!
14美金就行了

网友:

cyclone我们公司也调研过,好像比较便宜,特别是它的配置rom比较便宜

网友:

我们教研室正在用呢!!型号是ep1c6q240,大约6000个LEs,两百多块钱,好处就是可以倍奇数频!

楼主:

to mikewanghy:
请问用什么类型的下载线,来下载配置片子啊!!还有用什么模式来下载cyclone啊!!能不能解释一下它们的配置吗

网友:

AS模式,byblasterII,配置器件EPCS1

网友:

我板子上画了两个下载口,一个是JTAG模式,一个是AS模式,平时调试用JTAG,最后用AS模式配置到EPCS1中。我问骏龙拉,他们说byblasterII买不到的,他们可以借给我用!JTAG可以用byblasterMV来下载!

楼主:

byblasterII 的制作资料网上找不到啊!!我也问了骏龙了,他们说他们也做不了!
有没有用烧写器来烧的啊!!也找不到所需的烧写工具!

网友:

那只好采用ps模式来配置rom拉,但是那样的rom太贵拉,所以可以先把程序放在flash里,再用单片机或dsp来配置!

网友:

Xilinx的Spartan系列与Cyclone系列同样为两家公司推出的面向低成本解决方案的器件,Xilinx现在主推Spartan-IIE和Spartan-III两款芯片,其中Spartan-IIE为Virtex的低成本Copy,而Spartan-III则为Virtex-III的低成本Copy,采用的是90ns、300mm的晶圆。Cyclone相对Spartan系列有个缺点,就是在同一系列内部,同一封装,不同容量的器件不能pin2pin兼容,这样就限制了研发与量产时采用不同规模器件的可能性。

网友:

我们教研室也用Spartan-IIE和Spartan-IIIE,但价格要比Cycloney要贵一百多,我个人觉得Altera公司的软件比Xilinx的好,不管从MAXPLUS II 到quartus2,都比foundataion和ise好用!!

楼主:

请问mikewanghy,你用JTAG口不是用来下载程序的,为什么说是调试呢,能不能解释一下JTAG口的作用吗!!在quartusII不是有一个signal napII logic Anaylzer的功能吗,怎么用啊

楼主:

cyclone 好像很难卖啊!!不知你们从那里搞到的啊!!

网友:

我板子上画了两个下载口,一个是JTAG模式,一个是AS模式,平时调试用JTAG,最后用AS模式配置到EPCS1中。我自己做了一个简易的byblasterII很好用,JTAG和AS都没有问题,成本也很低!

楼主:

哪里有byteblasterII的制作资料啊

网友:

lizhen7799,已经发到你信箱了!

楼主:

没收到能不再发一次啊!谢谢

网友:

换了一个信箱给你发过去了!
confide@163.com
如果方便可以给你一个做好的

楼主:

谢谢你啊!!收到了,我现在在做cyclone的开发板,以后有问题还向你请教哦!

网友(2003-10-03):

guolh,请您也发一个byteblasterII的制作资料给我到jack_sun2003@yahoo.com.谢谢了

网友(2006-07-08):
guolh,请问你做的byblasterII是不是一边就是DB9的串口接头,一边就是SIP10的JTAG接头呢?
这个资料可以给我发一份吗
life1313@163.com

网友(2007-01-20):
想下载 但没钱啊

网友(2010-05-27):
好像比较便宜,特别是它的配置rom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