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一问

楼主(2003-09-02):
在modelsim中如何进行后仿真(时序仿真)啊?

网友:

P&R后,写一个test_bench来做啊,这一步是挺麻烦的,但是如果你的设计比较小的话,那是不必要的!!

网友:

使用综合或者布线之后产生的netlist文件和sdf时延时文件

网友:

布线完成后可以输出一个仿真文件(.v;.vhd;.edf等),加上输出的SDF文件就可以仿真了。至于testbench,可以用功能仿真时的那个。

楼主:

具体的操作应该是怎样的呢?怎样把仿真文件(edf)和sdf文件加进来呢,仿真后的输出是什么呢?

网友:

注意仿真文件不应该为edf,应该为.v,在.v中有调用sdf的语句

楼主:

在modelsim中所观察到的具体的延时信息是怎样的呢,(或者输出为什么类型的文件)。我在仿真时手工加入了sdf文件,但好像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输出啊?

网友:

vhdl需要手工加sdf,verilog不需要。
加入以后一般会有反标成功的提示。
延时信息已经反映在你的波形里面了。

楼主:

我在这个方面太菜了,不知道反标是什么意思啊?再有,布线完成后输出的仿真文件.v与我原先编写的verilog源程序文件是什么关系啊,源文件不也是.v文件吗?

网友:

布线后输出的那个。v基本上就是网表,相当与门级描述,你自己的code一般是rtl级,自己打开看看就明白了。
反标就是将延时信息标注到你的网表里面,这样仿真的时候就带延时了。

楼主:

我现在已经得到了布线输出的仿真文件(.v文件)以及sdf文件,这个布线输出的仿真文件该怎么用呢,是直接就将其编译还是怎么样呢?

网友:

直接在modelsim中编译你的.v文件。

网友(2019-01-03):
这个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