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MAX3000系列的朋友?

楼主(2003-09-02):
我凭空设计了一个控制系统,PCB已经送出去做了。但我的心里越来越没底,不知仿真的结果烧到片子中到底是否会不变?

网友:

altera的吗?
我这个月刚做完一套

网友:

下面引用由hy2003/09/02 08:25pm 发表的内容:
我凭空设计了一个控制系统,PCB已经送出去做了。但我的心里越来越没底,不知仿真的结果烧到片子中到底是否会不变?

怎么没底?

网友:

调试的时候板子的问题也还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楼主:

因为我只用过7000s系列,没有用过3000s系列,不知有什么不同

网友:

你不会是在7000s上原来的代码换到3000上去吧,以前我干过把在xilinx上调好的代码换到altera同类器件上去使用,还是有区别的,具体的不同只能看你遇到的问题了

网友:

先放心睡大觉吧!板子来了再说

楼主:

呵呵,superljc兄说得也是

网友:

不就是电压不同,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