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cpld大家是不是从原理图到pcb到调试都是一个人啊?

楼主(2003-09-03):
   只是问问

网友:

当然是,一些不复杂的系统一个人就可以了

网友:

yes

网友:

cpld是这样,fpga可能就不同了!

网友:

of course

网友(2003-10-31):

yes!

网友:

I design the sch ,but  the pcb is drawed by another one. debug pcb is of course my j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