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测试模块

楼主(2003-09-03):
[这个贴子最后由greycat在 2003/09/03 03:18pm 第 4 次编辑]

`timescale 1ns/100ps
`define  clk_cycle 50
module    clk_Top;
reg  reset,clk;
wire clk_out;

always # `clk_cycle clk= ~clk;
   initial
begin
    clk=0;
    reset=1;
#100 reset=0;
#100 reset=1;
#1000 $stop;
end
half_clk half_clk(.reset(reset),.clk_in(clk),.clk_out(clk_out));
endmodule

  module    half_clk(reset,clk_in,clk_out);
   input clk_in,reset;
   output clk_out;
   reg clk_out;
always @ (posedge clk_in)
begin
    if (!reset)   clk_out= 0;
    else clk_out=~clk_out;
  end
endmodule
大家看看有什么错误,给我列列。
错误显示:illegal left-hand side in Procedural Assignment.
先谢谢了,我刚学,不懂的很多。

网友:

else clk_out=#100 ~clk_out;
是什么意思
哈哈,你也是和我一样,好象看的书也差不多

楼主:

我改了,接着看。

网友:

regreset,clk_in;
half_clk half_clk(.rest(rest),.clk_in(clk_in),.clk_out(clk_out));
引用模型实例能不能用原来的名字呢,我看书上从没有这样用过
我也是新手加菜鸟!!

楼主:

大家帮帮忙,我弄了一下午了

网友:

always # `clk_cycle clk_out= ~clk_out;
这句应该是clk_in=~clk_in吧?

楼主:

我改了,
在测试模块里。输入是clk;刚才这个地方是我弄错了。
但是还出现那句错误:错误显示:illegal left-hand side in Procedural Assignment.

网友:

哦,知道了,你的clk要定义成reg。
always # `clk_cycle clk= ~clk; 也是块语句啊。

网友:

别人写的就是reg型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还是又编辑过了?这么一来这个程序应该对了啊,真的有问题么?
illegal left-hand side in Procedural Assignment.
这种报错一般都是reg或wire类型错误。

楼主:

是我编辑过了,不好意思。
你们指出来,我就编辑一下,该完后自己编译一下,通不过,就再问你们

楼主:

是应该clk_in(clk),还是clk(clk_in)?

楼主:

那个错误已经通过了,
现在的错误显示:
1、syntax error at token 'endmodule'
2、compnent name "half_clk"must be a module,task,function,or block statement

网友:

下面引用由greycat2003/09/03 06:41pm 发表的内容:
是应该clk_in(clk),还是clk(clk_in)?

当然是.clk_in(clk)

网友:

你把下面那个module写到前面去试试,可能是编译顺序的原因。

楼主:

谢谢斑竹,
1、syntax error at token 'endmodule'
就这一个错误了。

网友:

你用什么编译工具?我刚才在modelsim下试了,没问题了啊。

楼主:

我用的是muxplus ii,

网友:

怪不得,maxplus不支持initial语法,只能在专门的仿真工具里面看。

楼主:

啊!谢谢斑竹,我去下载。

网友:

我觉得问题出在half_clk half_clk(.reset(reset),.clk_in(clk),.clk_out(clk_out));
估计就象bravelu说的是类型不匹配。
强烈建议写成testbench的形式。

网友:

建议不要直接修改,让大家看到整个改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