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到这个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楼主(2003-09-03):
  zero-wait-state请问是什么意思啊?
  大概什么原理,谢谢!

楼主:

那位大哥帮忙解决一下好吗?

网友:

不要急,我回去查查,原来经常遇到,时间长了,不好给出确切的说法了

楼主:

是讲ram的,我一直不明白,早就想问了,谢谢版主

网友:

咳,我还以为你说的是pci时序呢,我刚做pci时就遇到过,只是后来在设计中一般也不考虑罢了。
你说的是ram zero wait,能再具体一点么?因为我没遇到过。

网友:

应当是说ram的速度和cpu匹配,不用wait信号吧!

网友:

ZBT-SRAM中好像就有这种说法?

楼主:

哈,版主,根据前后文意思
应当是说ram的速度和cpu匹配,不用wait信号吧!
这个解释感觉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