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显示(on screen display)方面的东东?

楼主(2003-09-04):
能不能给个做题的思路或者框架???

网友:

这不就是OSD么,有现成的芯片,有一款式富士通的,型号我查一查告诉你,你可以参考一下,看看怎么实现

网友:

mb90092??? ,upd6453
stv5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