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问题

楼主(2003-09-07):
请问:如果输入值里没有时钟 CLK的话,是不是就不能出testbentch呀???最简单的入3-8译码器[DISABLELBCODE]

网友:

不是的,仿真器只是如实反应你的电路情况。

网友:

那我为什么新建一个tbw文件,出来的界面就没有仿真波形呢??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