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rilog的设计!

楼主(2003-09-04):
一个48M的信号和5M的信号,目的是检测48 的信号是否工作正常,如果正常,两者产生的控制信息为‘1’,不正常的话为‘0’,请教如何用erilog实现

网友:

你描述的不清楚,请再详细一点

楼主:

jackzhang
你好!我们要做一个系统,系统的主时钟为48M的方波,因为为了防止该时钟工作时常,可能在摸个时刻,48 的时钟消失了或者全0或全1了,我们要知道48的信号除了问题,以便作出反映,于是在该系统中再提供一个稳定的5M的时钟,如何利用48 M的和5M的产生一个控制信号,在48 的工作正常时控制信号为高电瓶,一旦48的信号工作不正常,就要使控制信号为0,

网友:

具体方法很多,例如用48M时钟计数,用5M时钟来检测计数值,若一段时间值不变则时钟已停,要看你的精度要求了。

楼主:

精度要求比较高!能说详细点吗?我是个新手?谢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