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输入用方波还是正玄波好点

楼主(2003-09-05):
对MAX7000S芯片,好象两种外部时钟输入都可以吧,哪种要好点

网友:

占空比为50%的方波较好

楼主:

如果用正玄波的时钟输入会不会出现什么麻烦啊!

网友:

正玄波的时钟输入可以阿

楼主:

我也是用的正玄波,运行倒是可以,不过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受它影响的信号,波形怪怪的,好恐怖啊!

网友:

你先用示波器看一下你的输入时钟信号,看是否干净
在这个前提下,在你的全局时钟信号输入脚连一个对地的电容试试
还不行,你把那部分转换的代码贴出来大家帮你看看啊

网友:

不对啊,就算你输进去的是正弦波,经过FPGA以后出来的信号也是方波啊,怎么个古怪法?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大侠,我的系统运行还算正常,只是出现过极少的一两次数据出错,所以我想问一下用方波是不是更完美!
全局时钟加一个电容,这我到没试过,试试看
另外,代码好象比较长,不好帖

楼主:

就是对静态存储器读写时的波形啊,从CPLD出来的读写波形就像一个尖峰一样
(我用的是10MHZ)

网友:

加电容好么?虽然我不太懂模电,但这明显是增大时钟的负载嘛,clock skew 会变大的。

网友:

就是对静态存储器读写时的波形啊,从CPLD出来的读写波形就像一个尖峰一样
你这样做,利用一个0~7的计数器来控制cpld读写信号的时间,应该就不会有问题啦

网友:

肯定是方波,可能你从示波器上看到是正弦波,其实那只是看到的而已,尤其是用低频示波器,看较高的频率,自生的带宽限制就会对方滤波,结果看上去像正弦波了.

网友:

版主,人家是说全局输入时钟信号啊

楼主:

我是用状态机来控制读写信号的,程序如下:
process(rst,cp)
  begin
   if rst='0' then
         ncs1<='1';
         ncs2<='1';
         nwr<='1';
         nrd<='1';
         xs4<='1';
         xs6<='1';
         xs5<='1';
   elsif cp'event and cp='1' then
     if state_w=s3 then
         ncs1<='0';
         ncs2<='1';
         nwr<='0';
         nrd<='1';
         xs4<='1';
         xs6<='1';
         xs5<='0';
     elsif state_r=s6 then
         ncs1<='0';
         ncs2<='1';
         nwr<='1';
         nrd<='0';
         xs4<='1';
         xs6<='1';
         xs5<='0';
     else
         ncs1<='1';
         ncs2<='1';
         nwr<='1';
         nrd<='1';
         xs4<='1';
         xs6<='1';
         xs5<='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其中state_w写状态机和state_r读状态机分别在两个进程里
另外我的示波器可以测60MHZ的波形,我查不清为什么波形会那么陡,不过读写出来的数据基本上是对的,真奇怪啊!

网友:

晶振做输入时不是方波的,一般用示波器来看都是正弦波。我觉得程序有点bug吧!

楼主:

有什么BUG,帮忙指出来啊,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