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用fpga中的pll?请给指点一下!

楼主(2003-09-05):
它怎么才能从程序中给调用啊

网友:

我用的xilinx 只有dll, 调用时当成一个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用的是altera的apex 20k系列阿
如果是的话我们一起讨论

网友:

我用的是EPF 10K10,调用了PLL模块,可是编译通不过,不知道为啥?

网友:

后来我只编译了库中的PLL模块并且在MAXPLUSII中仿真,发现LPM中自带的PLL不能进行锁相和倍频,这是为什么?其中的NSET输入有什么作用,ndomn,nup,tri_down,tri_up又有什么作用,望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我用的是altera的芯片,谁知道pll的调用的函数是什么啊?请指教!
我的邮箱是wangwp2yahoo.com.cn。

网友:

我的邮箱写错了wangwp06◎yahoo.com.cn

网友:

LBHIDDEN[0]LBHIDDEN你知道pll调用的函数是什么吗?
敬请指教!
我的邮箱是wangwp@yahoo.com.cn

网友(2007-08-30):
有谁用CYCLONE的没有?

网友:
ALTERA的芯片中
有的芯片带PLL
在插入免费IP核中找到带有ALTPLL之类的IP核就可以用
相当于引用一个IP核

网友:
在MegeCorePlus中直接调用Altera的PLL IP即可

我在我做的一个项目中使用过Altera Cyclone1 中的PLL,很方便的,只要在MegaCore Plus中直接调用Altera的PLL IP即可,根据你的需要设置相关的参数,例如:输入时钟的频率、输出时钟的个数和频率或者是倍频比、分频比等,Quartus软件会自动生成一个你定制的PLL IP的Verilog文件,你在你的设计中调用该文件的模块就行了,需要注意的是:
(1)输出频率不是随便设的,根据输入时钟的频率,有一个离散的范围,不是可以得到任意频率,这是因为任何PLL都有一个捕获带宽的问题,例如,在Altera Cyclone EP1C FPGA中输入20M,通过PLL居然得不到10M的频率,有点奇怪吧!
(2)选择输出时钟时,必须确定,你的PLL输出时钟是用于芯片内部时钟使用,还是作为时钟输出给芯片外部使用,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作为芯片内部使用,那么PLL的输出时钟必须走全局时钟线易减少时钟skew;反之,如果是作为芯片外部的输出时钟,那么就要通过专用时钟管脚输出。例如:在Altera EP1C12中一个PLL可以有三个时钟输出,两个内部时钟c0和c1,一个外部时钟输出e,一定要选择对!
至于PLL的仿真,我没有试过,可以在200model中找找有没有它的仿真模型,不过我认为PLL的仿真可以自己在testbench中构造一个行为模型。

网友:
呵呵,我们也要用PLL 哦,刚入门不懂

网友(2008-10-12):
受教了,顶一下。

网友:
我只用过一次,就是直接把那个标准的pll连接到时钟上!!也是刚入门,不懂

网友(2010-10-11):
晕了晕了

网友(2014-06-13):
看FPGA器件厂家的datashee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