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推荐一个好用的verilog hdl的编译器

楼主(2003-09-05):
带仿真
maxplus不好用,同样的程序ise可以编译,它却不能

网友:

只是检察语法的话就用modelsim做,还可以进行方真,不过要想做可综合的还是用综合软件把,不要嫌麻烦。

楼主:

谢谢板主回复

网友:

bluefire ,muxplus怎么不好用啦?
具个例子看看

楼主:

module asd(d,clr,clk,q);
input d,clr,clk;
output q;
reg q;
always
@(clr)begin
if(!clr)
assign q=0;
else
     deassign q;
end
always
@(negedge clk)q=d;

endmodule
编译通不过
ise可以
还有其他一些书上的简单的例子程序它也编译不了。很奇怪

网友:

verilog啊,不会啊

网友:

错怪maxplus了。
deassign q;
这样的语句是不可综合的。ise通过了也不推荐这么用,可能会出问题的。

楼主:

原来如此,呵呵,初学这个,很多不懂啊,谢谢板主指教

楼主:

module asd(d,clr,clk,q);
input d,clr,clk;
output q;
reg q;
always
@(clr)begin
if(!clr)
assign q=0;
//else
//   deassign q;
end
always
@(negedge clk)q=d;

endmodule
这样也不行啊,斑竹帮忙啊

网友:

always 块里面怎么能用assign 呢。

网友:

改为
always @(clr)
begin
  if(!clr) q=0;
  else q=1;
end

网友:

我靠,比我还天才,结构竟能混合用!!

网友:

呵呵,刚开始吗。

网友:

我喜欢用mentor公司的fpgaadvantage

网友(2009-03-08):
我也来讨论一个,嘿嘿!

网友:
用linux的vim,太好用了!!!!!!

网友:
初学者  收获很多 谢谢

网友(2009-04-18):
这个不清楚了,知道vhdl的

网友:
楼主看看贝斯克的两本书吧
对verilog建立个正确清晰的概念

网友:
看了之后长见识了,感觉Quartus2不错呀

网友(2011-05-23):
我也在寻找,求大虾推荐一个好用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