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在fpga中用pll啊?给指点一下好吗?

楼主(2003-09-05):
可以从fpga中直接调用吗?

网友:


楼主:

怎么调啊?

网友:

是哪种FPGA?想用PLL做什么用途?用什么语言?

网友:

一个最简单明了的方法,在Quartus里用原理图的方式,找一个pll,clklock,加上port就可以了,不过不是所有的都片子支持。

网友:

aaab01,我在MAX+PLUS中调用了PLL,可是无论我怎么改变它的输入信号波形都不能倍频,这是为什么,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因为倍频后的波形是不可以直接加到port上输出的,所以是看不到的。你可以做个计数器,用倍频后的时钟去驱动,再看看计数器的结果就会发现是倍频了的。
maxplus我没用过,在Quartus这样是没问题的。要特别注意你所选的片子是否支持PLL

楼主:

我用的是vhdl语言!用的是masplus,怎么调啊?
用别的语言调也可以,我想知道函数是什么,可否举个例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