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一下这样简单实现组合逻辑关系,可不可以?第一次自己写程序,请多指点!!

楼主(2003-09-08):
我的最小系统是:dsp(vc5402)+flash+sram+cpld  程序空间扩展了256K×16bit的FLASH存储器和128K×16bit的SRAM
我要把flash烧写程序烧写到flash芯片上,而flash和sram的片选和读写控制信号连接在cpld芯片上,通过译码,FLASH的地址范围为0x4000H-0xFFFFH。具体的译码逻辑为:
存储器写信号:/WE=/MSTRB+R/W#
存储器读信号:/OE=/MSTRB+!R/W# `
FLASH片选信号:/CE=/PS+A19+A15
SRAM片选信号:/CS=/PS+A19+!A15+A02
我可不可以就像写一个下面这样的简单程序?不行的话,还需要考虑什么?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decoaration
ENTITY cpld IS
   PORT ( /mstrb:in std_logic;
r//w :in std_logic;
/ps :in std_logic;
a19 :in std_logic;
a15 :in std_logic;
a02 :in std_logic;
/we ut std_logic;
/rd ut std_logic;
/flash ut std_logic;
/sram :out std_logic );
END cpld;
--architecture body
ARCHITECTURE behave OF cpld IS
BEGIN
  /flash <= /ps or a19 or a15;
  /sram  <= /ps or a19 or !a15 or a02;
  /we <= /mstrb or r//w;
  /rd <= /mstrb or !r//w;
END behave;

网友:

思路可以,但是信号名最好不要这样取,直接用英文字母开头最好,另外取反请用 not

楼主:

不用考虑时序等关系吗?另外,是否可以直接加入引脚指定,然后编译就行???

楼主:

cpld.vhd (line 6, col 13):  (E0) syntax error
cpld.vhd (line 20, col 4):  (E0) syntax error
编译时出现句法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请继续指点啊!!!谢谢

网友:

可以这么写的,终于看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的取反阿什么的,能不能在描述里面写阿,看的我好不习惯

楼主:

呵呵,因为我第一次写,水平很低,我只想能用就行。很多地方请大家给予帮助!!谢谢
目前这个还不能通过编译,还请帮忙!!

网友:

管脚的名称取的不太好吧?好像不符合VHDL的命名规则

楼主:

怎么个命名,举个例子,OK!!

网友:

r//w -> RWn
/rd  -> RDn
n表示低电平有效,ok?

楼主:

嗯,还不能ok
/ps or a19 -> flashn 这样吗?
还有什么规则?

网友:

我那个不是命名规则,只是举个例子,具体规则随便找本书看看啊。

楼主:

我就是看例子,才这么写的。可是编译有两地方没通过,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谢谢大家,我现在编译通过了!!!

楼主:

我已经通过了,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