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3-09-05):
用FPGA来做算法,如图像数据的处理,有可能吗?速度比单片机能快多少

网友:

完全可以,速度比单片机块多了,比dsp也快。

网友:

可以。单片机不行吧?做控制差不多。

网友:

   版主,对于他的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想的,不知道对不对
   对于一些信号转换或者数据处理什么的,单片机中可以用软件来设计,对于cpld,fpga是用硬件来实现软件的功能,当然速度比单片机快了

网友:

我们就在fpga里做了很多图像处理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