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仁兄,用VHDL可不可以编写几个ns的延时

楼主(2003-09-06):
各位仁兄,用VHDL可不可以编写几个ns的延时,并且用MAX+PLUS进行编译和纺真?

网友:

基本上不行。

网友:

还是自己加几个中间信号来调试吧,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谢了,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