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ACH4000的时钟的使用

楼主(2003-09-08):
MACH4000有4个全局时钟,在设计时不用的比如CLK2/I、CLK3/I该如何处理?是接地还是悬空还是、、、?

楼主:

知道了,悬空就可以

网友:

加个下拉电阻也不错

网友:

MACH4000,顺便问一下这个器件驱动5v也是用open drain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