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PF10K30A的VCCIO的问题

楼主(2003-09-08):
ALTERA公司的。
VCCIO是不是只能接2.5V?可不可以接3.3V?
thx

网友:

都可以的啊

网友:

看你要驱动的外围电路了

楼主:

我是用FPGA来做PCI。
FPGA一边接PCI一边接输入输出I/O口。
我想用5V的CPLD配置来配置FPGA,并且输入输出I/O口是5V的。
我该怎样接FPGA的VCCINT和VCCIO?
FPGA与CPLD、输入输出I/O之间要不要接转换芯片?
非常thx

网友:

与它相接的接口是3.3V或5V时VCCIO可为3.3V。VCCINT是核电压,要与FPGA的核电压相一致。FPGA与CPLD之间一般不用电平转换。IO可根据情况来定。

网友:

VCCINT是核电压,要与FPGA的核电压相一致
FPGA与CPLD之间一般不用电平转换因为这个器件的input是5v tolerant
你要做成5v的系统,对于你的PCI<->FPGA<->I/0利用open drain来实现
外接4.7k电阻,再接5v vcc
这几个口直接调用opndrn

楼主:

我的I/O平时是输出低电平的,需要时才输出高电平,如果用open-drain来实现的话,可以实现输出5V吗?
还有,输入5V该怎样转换成该器件可以接受的电压?
thx

网友:

可以输出5v
不需要转换

楼主:

现在是:VCCINT接3.3V。VCCIO接几伏?
怎样才能让它输出5V?是VCCIO接5V吗?
输入是不是直接输入5V就可以了?

网友:

VCCINT与VCCIO是两个不相干的电压,可分别接的。如果FPGA器件支持5V的VCCIO当然可接5V;其实ALTERA的器件VCCIO是3.3V时可兼容5V电平的。

楼主:

看了各位热心人的一番指点,现在我的做法是:FPGA的VCCINT接3.3V,VCCIO接3.3V;CPLD与FPGA的接口直接相连;输出I/O用open-drain加上拉,输入I/O直接接到FPGA。
是不是这样子?

网友:

是的

网友:

先几块板子调试啊,看看能实现吗?

楼主:

感谢zhoujj大虾的热心帮助。

网友:

不客气,以后我们email多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