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AXPLUS中,这个错误提示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3-09-10):
Your project's ACF contains syntax errors -- Altera recommends correcting these syntax errors before continuing work on the project
是不是又要让我改系统时间?

网友:

应该和系统时间无关,你的acf文件是系统自己生成的吗?你自己有没有手工改动过?比如里面的管脚设置或其他部分。

网友:

删掉重来
把pin文件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