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max3000a哪个编译器能更充分的利用资源

楼主(2003-09-10):
   对于max3000a器件,maxplus2 advanced synthesis&&ADT palace complier&&Quartus2哪个能更充分的利用资源???
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zhoujj在 2003/09/12 03:49pm 第 1 次编辑]

上次我回答的过于草率了,现在我重新回答一下,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你这个问题其实要看你综合时候的设置的你是要节省资源(area)呢?还是需要高性能(speed)?和你设置有关系
我接触cpld的时间不长,不知道正确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