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FPGA/CPLD开发的朋友!!

楼主(2003-09-10):
各位朋友:
     在CPLD与FPGA的开发中你们都用什么方式来调试啊,我一直都是另加一片单片机用串 口来将数据送到PC上,但是每次制作PCB时,都要加一块单片机好麻烦啊,不知各位高手都什么方式来做啊!

网友:

方法很多啊,逻辑分析仪或signaltap,chipscope之类。

楼主:

这是用仪器来调试的,用硬件配合串口怎么做才是最好的啊

网友:

signaltap,chipscope这两种是软件,你装在电脑上后直接用cable把pc和fpga的jtag口连起来就可以调试。前提是FPGA内部必须有ram。就是说cpld一般不行。

楼主:

signaltap是不是quartus自带的啊,但是signaltap只是针对某类型的器件,如cyclone stratix 等等。但是象FLEX10K都不支持啊,chipscope是那一家的啊!

网友:

chipscope是xilinx 调试工具,很好用的

楼主:

各位分享一下你们PLD调试的经验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