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XILINX的FPGA全局时钟问题

楼主(2003-09-10):
在ISE中有些扇出大的信号自动分配为全局时钟,我把它分配在非全局时钟管脚上,实现时就报错,要怎么给它加约束才行,谢谢先!

网友:

在你的综合器里加上"syn_noclockbuf"的约束。

楼主:

我知道了
attribute syn_noclockbuf :boolean;
attribute syn_noclockbuf of clk :signal is true;

网友(2003-10-13):

ISE里综合器用的是什么?效果比起lendopectrum如何?
如果是调入.v或者.vhd文件,那core产生的比如乘法器什么的怎么办?
综合器如何识别呢?我一般都是用lendospectrum产生.sdf给ISE的。
请问你们一般怎么用?

网友:

ISE中的XST综合工具我个人感觉不如Synplify、Amplify。
如果是core产生的模块,在调入综合器时可以将它声明成黑匣子。
lendospectrum可以产生SDF文件吗?怎样产生的?

网友:

xst确实不如专业的第三方综合软件。
leonardo可以产生sdf文件,但其实不包含布线延时信息,只能做参考,实际上很少有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