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FLEX10K的配置问题

楼主(2003-09-12):
我现在才有点明白,对于SRAM工艺的FPGA,如果只是调试的话,只要用JTAG进行在线调试和下载验证就可,而如果做成成品给客户用的话,必须外加一块配置芯片(EPC1)或用单片机在每次上电后重新配置后FPGA才能使用!不知到我说的对不对!
另外有些问题比较迷惑,请各位大侠帮帮我:
1.配置芯片(EPC1)内的配置数据可不可以直接用JTAG进行下载啊或者用其它什么方法!
2.用JTAG象单片机仿真那样进行在线调试是怎么调啊,我以前用CPLD时都是在软件里进行波形仿真和时序分析,然后再下载到器件内进行验证,有时找一个问题都找了半天,苦啊!

网友:

是这样的
1、配置数据需要另外生成,好像是在file菜单下有个转换的命令,数据类型可选
2、我没用过

网友:

你说的完全正确
我用的是xilinx所以对altera的不是太清楚,但我认为
1.EPC1 应该不能用jtag写
2.用jtag可以调试fpga,但与单片机的调试方式完全不同,不支持断点调试。类似于逻辑分析仪的功能(配合恰当的软件)。

网友:

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JTAG的调试方法吗!!以前是玩CPLD的,有点不清楚这一环节!!

网友:

altera网站上有详尽的说明文档,找一找

楼主:

我在ALTERA的网上找到了EPC1不能用JTAG下载,EPC2就可以,
但是没看到怎么用JTAG进行在线调试,哪位老兄能不能贴点有关资料出来,先谢了!

网友:

去找signal tap的相关资料吧。

网友:

不知网络版有没有支持signal tap的功能啊!!
我发现它的功能不全啊

网友(2009-11-23):
回复 网友A:

对哦,发现FLEX10K还很特殊,用JTAG 下载,居然可以配置.POF到EPC2 ,但不能配置到EPC1 。和其他的FPGA 芯片不一样,其他的是用AS模式配置POF文件。
先别管配置到EPC1还是EPC2,现在就配置POF,下载模式都不一样。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