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CPLD来配置FPGA的啊

楼主(2003-09-12):
请问用CPLD来配置FPGA的行不行啊,只要把它的模式的时序用CPLD来实现是不是就可以了,但是怎么把它的配置文件也是*.pof,而CPLD模拟的时序生成的文件也是*.pof怎么烧到CPLD里面啊!!

网友:

当然可以了,我所有的设计都是用cpld配置的,本网上有源码(用于xilinl),你没看到么?

网友:

需要加rom来存放fpga的配置文件

楼主:

    这样说来还是要用CPLD来控制ROM了,你们所说的ROM是不是任何一种ROM啊,还是专用的ROM啊,像24C16(E2PROM)可不可以啊!那么用什么样的文件来烧ROM啊,是不是*.HEX啊!能不能说一下具体的操作啊,我没有看到 jackzhang  的源码啊,能不能给我一份啊

网友:

其实用ATMEL的配置器件挺方便,只是50元,贵了点

网友:

下面引用由hswqs2003/09/12 04:58pm 发表的内容:
其实用ATMEL的配置器件挺方便,只是50元,贵了点

可是不能加密!

网友:

我用过rbf文件
任何一种rom都可以

楼主:

to  atuhappy
   你是不是用quartusII来做的啊!!但是好像网络版的功能不是那么齐全,不知你用的哪一个版本的,用CPLD来配置时,ROM存贮的是哪一种格式的文件啊!!

网友:

quartusII2,破解版

网友:

我用的是rbf,好像是pps配置方式,就是有nconfig引脚的那一种

楼主:

能不能提供一个下载的地址啊!!不管是什么版本的quartusII都可以啊

网友:

xilinx网站有

网友:

下面引用由yybinliu2003/09/15 10:21am 发表的内容:
xilinx网站有

?? 应该是 altera网站

网友:

能否给大家一个啊?(能否给我一个啊)呵呵!

楼主:

altera没有啊!!有的是web-edition

网友:

太大了
没法给你

楼主:

你的rbf文件,是不是编译后自动生成啊!!我现在用的quartusII不能生成啊,长怎么办啊,给一个好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