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cpld控制三种芯片的片选,读写控制信号,是不是一定要考虑使用状态机? (无内容)

楼主(2003-09-12):
(图片)

网友:

当然不一定,用状态机比较可靠,但是有时候逻辑很简单也不一定要用。

网友:

要保证状态不会出错
出错后的处理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