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LEX8000的问题

楼主(2003-09-12):
我用maxplus编译程序,device自动选择。
程序给我选择了一个device,但我发现里面的资源用得很少,想换小一点的片子,但编译通不过。
是什么原因?LE和I/O口是够的。

网友:

它报什么错?
BTW :这个系列的片子估计快淘汰了吧?

楼主:

报的错是:project don‘t fit 。改成自动选择才行。
我知道这个片子快淘汰了,但比较适合我现在做的东西。

网友:

是不是装不下呀

楼主:

报的错是:
error: no fit found,generating report file
error:device uses too many [6/4] I/O cell output enable signals

网友:

显然是资源不够,"output enable"得太多,你是不是用了很多latch或三态门之类的东东?

楼主:

三态门用了比较多。但LE只用3xx个。我选的器件有1000个LE。
怎么会资源不够了,有点难理解的说。

网友:

三态门要消耗硬件资源的。这个形成瓶颈了,如果不是一定要用高阻,改成MUX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