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时钟如何设置

楼主(2003-09-14):
全局时钟引脚GCLK是不是来接晶振的脚,然后在分频或倍频来供实例模块使用?是否如下所示:
always@(posedge GCLK)
  CLKx=~CLKx;
还有一个在用并行口下载电缆ByteBlaster中,DCLK引脚是否要接晶振,要接多大的晶振呢?

网友:

全局时钟引脚GCLK是来接全局时钟信号的,可以接晶振的脚。倍频我不清楚是否要用GCLK。你的语句中应当加复位信号

DCLK是配置时钟,不需要接晶振。接法在资料中有说明(好像在config的那一章)

楼主:

版主终于肯开金口了

楼主:

我在使用QuartusII3.0还发现编译后看*.PIN文件,CLK会被QuartusII3.0自动安排到GCLK引脚上,难道QuartusII3.0能自动识别CLK信号?

网友:

可以自动识别,根据他是否接到时钟端和负载。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版主

网友:

斑竹就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