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FPGA芯片控制DRAM好点

楼主(2003-09-12):
各位仁兄,用FPGA控制DRAM那款好点,ALTERA公司的,大概2万门,可以做倍频

网友:

你应该先仿真一下,这样就会知道是否能放进去了
我用xilinx的fpga做过,可控制dimm 的内存条,如果对xilinx熟的话也可以试试xilinx spartnii 2s100

网友(2010-01-02):
cyclone的都很好啊

网友:
控制内存对FPGA来说不是太难,Xilinx和Altera都可以!

网友:
看到过xilinx的 v2 v4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