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一问!

楼主(2003-09-15):
    假设我的模块工作时候vcc线上电流是54x mA
    我选直流电源的时候,是选1a的还是500ma的,就是电源上标的那个电流值
   顺便想知道那个电流值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_^,谢谢!

网友:

1A的,你外围片子也需要电流的啊,这是这个片子正常工作的电压啊!应选1A

楼主:

那就选1a的,^_^,对于电流源我一窍不通

网友:

即使你的整个板的电流为54x ma,也不能选500MA的模块,而要留出一定的冗余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