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配置三态输出控制?

楼主(2003-09-15):
INOUT、BIT类型的I/O怎样配置一个OE作为该IOB模块三态输出的控制?
集电极开路的信号怎样用OBUF配置?
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参考,有没有哪位做过的?
我用的是VHDL+maxplus

网友:

好像对于你这样的oe个数器件有限制多少的
max3000a好像是6个吧
不太清楚

网友:

这里有很多帖子是讨论这两个方面的,不如先看一下,然后自己试着写一个,有具体问题的时候拿上来大家看看,怎么样?

楼主:

好,我先找找看。
谢谢版主

楼主:

找不到阿。哪位给我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