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sparten2e做过100m的ssram总线接口么?

楼主(2003-09-16):
我做了一个100M的pipelined ssram的接口,在访问频繁的时候,总线读出的数据有问题,是不是sparten2e作不到这种速率阿?

网友:

按数据手册上说应该没什么问题。真的要做可能功夫要比较细,不知道你的问题具体出现在什么时候?是读过以后马上写,还是连续读之类?可能问题也不仅仅是FPGA的。你的ram有没有burst功能?可以考虑试试看。
不知道其他人有什么意见。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我想你可以查一下SSRAM相关信号的建立时间、clk->pad的延时。

楼主:

是不是时钟也要作特殊处理,我现在只是用了全局时钟没有用锁相环。我作时序仿真是通不过的。现在测下来的现象是访问不频繁时,读数据不会有问题,但是频繁就有错,而且影响了其他的sram的读取。我觉得是没有及时释放总线。我的输出路径是由blockram 到多路复选器到三态门。我算了时间总觉得不够阿?

网友:

锁相环可以试试看,但是不见得有用。既然你后仿真通不过,那说明是有问题的,可以根据仿真波形看看问题在什么地方。

楼主:

谢谢坛主和一声叹息的建议,我准备仔细看一下资料,老老实实作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