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xplus警告

楼主(2003-09-16):
在编译后,总提示“found ripple clock”,如何解决,望各位指点,谢谢啦!

网友:

可能是应为你使用了行波时钟,就是说你用了前个触发器的输出做了后个触发器的时钟,这样做在速度不高的情况下也没什么问题,只是timing的计算比较复杂。不过同个时钟域最好还是用全局时钟。

楼主:

谢谢bravelu,你讲的很对,我是使用了行波时钟。我是用10mhz分到1mhz,然后以它为时钟作为后面的处理时序,包括一个100分频产生10khz。请教版主,我该如何作才能避免此问题,难道后面的100分频要改为以10mhz为时钟,1000分频?
急盼回复,谢了。。。

网友:

用你以前的方法不一定就不行。如果你想用全局时钟的话可以这样:例如你想1000分频,就做一个计到1000的计数器,计数值接使能端,clk接时钟,计数值为500定义为分频时钟上升沿,1000下降沿。

楼主:

多谢版主,全局时钟是否所有的模块都用同一个clk?当我需要较低的时钟时都需要从clk分下来?这样岂不浪费好多计数器?

网友:

你本来分频也是要计数器的啊,其实资源上应该差不多,主要是原来接时钟端,现在接使能端了

楼主:

有点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