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有什么错误?

楼主(2003-09-17):
ad<=temp_ad when oe_ad=B'1' else "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
怎么编译老通不过?
我用的是maxplus

网友:

出错信息是什么样的?

网友:

Mp2对VHDL语言的支持很不好,用symplify或其它综合试试.

楼主:

错误是:
VHDL syntax error:character literal""must be terminated with an apostrophe
如果我把'1'改为"1",错误就变成了:
Subprogram error:can't interpret subprogram call

网友:

oe_ad=B'1' 中去掉B即可

楼主:

我试过去掉B,但"1"的还是一样的错误。
'1'的错误变为:
error:tri or opndrn buffer':17260'can only drive logic [':13486'] if connected to a bidir pin
实在不懂怎么回事。郁闷ing

网友:

贴出你的code帮你看看。

网友:

你的AD是双向口啊,可要加方向控制

网友:

   去掉ZZZZZ就可以编译通过了,不过你大概是要实现inout的端口吧,我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关注中!

网友:

我写个例子:(不管多少bit宽度)
dsp_data_pin     <=dsp_data_out  WHEN  BUS_OUT_EN='1' ELSE (OTHERS=>'Z');
一个Z就可以了。呵呵不用那么多。
你这样用是非常好的。我推荐这样用。我曾经编写SDRAM控制器就是这样用在SDRAM数据总线上的,当然是双向口了。呵呵

楼主:

我的ad和temp_ad定义为bit_vector,编译通不过。
楼上的dsp_data_pin是不是STD_LOGIC_VE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