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在WINDOWS/XP下用过maxplus2啊

楼主(2003-09-18):
哪位大侠在WINDOWS/XP下用过maxplus2啊!我用了,可是无法安装programming hardware,
在ByteBlaster下无法找到并行端口地址378!

网友:

我2000下也找不到,^_^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dragonyoo在 2003/09/18 08:58pm 第 1 次编辑]

具体安装步骤如下:
(1)首先安装MAX+plusII;(2)选择(“开始”→“设置”→“控制面板”);(3)双击“游戏选项”,然后选择“添加”→“添加其他”→“从磁盘安装”命令,再单击“浏览”浏览驱动所在目录:MAX+plusII的安装目录\drivers\win2000;(4)选择 win2000.inf ,单击确定;(5)在“数字签名未找到”对话框中,选择是;(6)在“选择一个设备驱动程序”窗口中,选择Altera ByteBlaster,并单击“下一步”;(7)在接下去的“数字签名未找到”对话框中,仍选择“是”;(8)安装完成,依提示,重新启动计算机
(引用他人)

楼主:

老大,我在WINDOWS XP 下找不到“添加其他”这个选项啊,还有没有其它方法啊

网友:

郁闷,找不到是不可能的,你的方法不对
选择安装一个标准游戏杆,驱动使用maxplus提供的驱动,在安装后的maxplus目录里

楼主:

我也郁闷,我在WINDOWS XP的控制面板下双击游戏控制器,可是XP已列出了所有的游戏杆,不用装驱动程序啊

网友:

你连这个都不明白,算了,真的很郁闷

楼主:

不好意思,脑袋短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惭愧惭愧!
现在装好了!谢了!

网友(2008-03-08):
我回帖是因为我想告诉你_ 我不知道!~呵呵,小开个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