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怎样才能使用Quartus II?

楼主(2003-09-18):
如果电脑上没有网卡是不是就不能使用Quartus II?因为我用“000000000000”作为NIC去下载Licensing,总是得不到回复。我怎样才能使用Quartus II Web Edition Software ?

网友:

好像是要有网卡才行啊。

网友:

它的License是根据网卡号生成的。

楼主:

谢谢!看来我还得去弄个网卡.

网友:

没有网卡是不行的

网友:

以前的可以不要。

网友:

现在一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