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问题:寄存器的波形仿真

楼主(2003-09-18):
entity register1 is
    Port (  CLK: in STD_LOGIC;
    RESET: in STD_LOGIC;
    LOAD: in STD_LOGIC;
    DIN: in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DOUT: out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
end register1;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register is
   SIGNAL N_STATE,P_STATE: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DOUT<=P_STATE;
   COMROCESS(P_STATE,LOAD,DIN)
   BEGIN
   N_STATE<=P_STATE;
   IF(LOAD='1')THEN
   N_STATE<=DIN;
   END IF;
   END PROCESS;
   STATEROCESS(CLK,RESET)
   BEGIN
   IF(RESET='0')THEN
   P_STATE<='11111111';
   ELSIF(CLK'EVENT AND CLK='1')THEN
   P_STATE<=N_STATE;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能帮我看一下,为什么不能仿真或仿真错误??出不来最后的波形

网友:

这段程序真的相当经典啊,我喜欢!深得我心,用two process状态机描绘同步置位触发器。
不过有两个小错误: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register is
里面register改为registerl。
P_STATE<='11111111';
改为双引号。

楼主:

嘿嘿,我也发现了,真是不好意思

网友:

我怎么感觉到N_STATE有多源呢??

网友:

这里也是这段程序的妙处之一啊。VHDL在process里面是顺序执行的,所以后面的值会代替前面的,结果就是相当于加了一个e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