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单稳触发器的问题

楼主(2003-09-19):
  我在QUARTUS中用原理图输入的方法来做CPLD,为了形成脉宽为1微秒的脉冲信号.我准备用一个单稳触发器74121,通过在外面再接一电阻和电容,形成一微分电路,然后加输入信号来形成.
  但是库中没有74121,请问我必须得把它内部的结构全部画出来吗?或者如果用   Verilog怎么实现.还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

网友:

最好不要在FPGA里面做单稳态的东西。你的设计只要输入个1M或更快点的时钟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我做的是去实现一个简单的逻辑功能,没有时钟的输入.
    其中先是一个由低电平起振的自激振荡器形成一个2K左右的脉冲信号(我也是准备把自激振荡器的电容放在外面),然后还要求由此脉冲去去形成一个1微秒宽度的窄脉冲,我就想用单稳来实现.把电阻电容形成的微分电路放在外面,这样为什么不可以呢?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网友:

按照您的说法,用FPGA配合外面的一些模拟器件也许是可以做这样的工作,具体做法你可以要去查下74121的原理图,其中的逻辑部分用FPGA来做(其实就是用里面的与非门等来搭)。话说回来,FPGA的长处不在这方面,纯组合逻辑延时比较难控制。

网友:

121是数模混合电路
FPGA和CPLD不支持

楼主:

哦,真的是啊,看来这个方法行不通了

网友:

要求时间精确吗

楼主:

不是很精确啊.要不我把这个电路放在外面来实现算了.

网友:

那就放在外面吧

网友(2007-08-23):
我也想做个单稳态,用来实现频率大小的判断,大于2K就输出1,小于2K就让他等于0,用FPGA来实现好麻烦,还要搞个计时器,捣鼓老半天没出,结果一个74121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