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不同芯片的复位延时程序

楼主(2003-09-21):
我用了一个复位按钮和cpld一个引脚相连,与电平转换芯片的复位引脚相与,控制dsp芯片,flash芯片和TL16C550的复位,由于每一个芯片的复位时间不同,怎么用vhdl语言表达不同的延时?请给予指点!!

楼主:

ndsp_rst <= npower_rst and nreset;
nflash_rst <= npower_rst and nreset after 10ns;
n16c550_rst <= npower_rst and nreset after 20ns;
以上这么设置是否可行?

楼主:

chipselect.vhd (line 38, col 42):  (E436) Only simple waveform supported.  Ignoring assignment.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什么意思?是不是一定要有时钟信号输入?

网友:

after 20ns;
这样的描述事不能被综合的,将会被忽略,要用延时最好用时钟,根据时钟节拍延时。

楼主:

怎么根据时钟节拍延时?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

例如你的clk周期是10ns
那么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sig_delay<=sig;
  end if;
end process;
sig_delay 就比 sig 延时了一拍,就是10ns。
再比如sig_delay如果定义为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如果: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sig_delay(7 downto 0)<=sig_delay(6 downto 0)&sig;
  end if;
end process;
那么sig_delay(7)就比sig延时了80ns。这实际上就是移位寄存器。

楼主:

process
begin

ndsp_rst <= npower_rst and nreset;电源芯片复位信号和复位按钮信号相与,为低时使dsp芯片复位

   wait for 20ns;
nflash_rst <= npower_rst and nreset ;延迟20ns以后,使flash芯片复位

   wait for 20ns;
n16c550_rst <= npower_rst and nreset ;再延迟20ns以后,使TL16C550芯片复位
   end process;
这样就可以通过编译了,但不知是否按我的想法进行?

网友:

不行的, wait for 20ns 一样会被忽略。

网友:

其实你可以用一个计数器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counter<100)then
    counter<=counter+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ndsp_rst<=npower_rst and nreset when counter>=20;
nflasf_rst<=npower_rst and nreset when counter>=40;
n16c550_rst<=npower_rst and nreset when counter>=60;
以上计数时间具体由自己来决定

楼主:

那我是否还应该给cpld芯片外接时钟信号?

楼主:

counter没有定义到引脚,它只作为中间变量,可以吗?怎么定义呢?我用计数的方式进行延时,出现了很多错误,有些是语法错误,请给予指点!谢谢
chipselect.vhd (line 44, col 15):  (E601) Bad operand types 'std_ulogic' and 'integer' for operator '<'.
chipselect.vhd (line 45, col 14):  (E609) 'counter' not writable.  Mode is IN.
chipselect.vhd (line 45, col 22):  (E601) Bad operand types 'std_ulogic' and 'integer' for operator '+'.
chipselect.vhd (line 49, col 48):  (E601) Bad operand types 'std_ulogic' and 'integer' for operator '>='.
chipselect.vhd (line 50, col 50):  (E601) Bad operand types 'std_ulogic' and 'integer' for operator '>='.
chipselect.vhd (line 51, col 51):  (E601) Bad operand types 'std_ulogic' and 'integer' for operator '>='.

网友:

counter是中间变量,定义为integer,cpld当然得接个外部时钟。

网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这几个库都要加上。

楼主:

外接时钟是否就是外接有源或无源晶振吗?应该提供多少呢?

网友:

太好了

网友:

你可以把dsp的出来的时钟接给cpld的gclk就行拉

楼主:

外部时钟通过CLK0输入吗?一般接多大的晶振,还是其它芯片的输出时钟信号接入?

楼主:


网友:

如果你只是用来做下延时的话,对时钟要求不是太高,只要记住延时量一般是时钟周期的倍数这个原则,就是说如果如果你时钟是20M,那么延时就一般是50ns的倍数。
如果符合这个要求的话用板上已有时钟就可以(当然驱动能力要够)。

楼主: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chipselect.vhd (line 3, col 29):  (E371) Can't find 'std_logic_arith' in library 'ieee' with path 'C:\warp\lib\ieee\work'.
chipselect.vhd (line 4, col 32):  (E371) Can't find 'std_logic_unsigned' in library 'ieee' with path 'C:\warp\lib\ieee\work'.
在warp2(cypress公司cpld)的开发环境下没有以上两个库文件?是不是所有cpld芯片的开发环境都应该有以上文件?

网友:

是啊,这是很常用的库啊。

楼主:

我找到了,cypress公司的开发环境里定义是不同,不是std,而是work
use ieee.work_logic_arith.all;
use ieee.work_logic_unsigned.all;
另外,counter中间变量可以这样定义吗?signal counter: std_logic_vector(100 downto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