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写过flash的读写控制?

楼主(2003-09-22):
哪位大侠写过flash的读写控制?我把数据烧到flash memory中,然后从里面读取,并显示到显示器上。请高人帮助,能不能把代码让我参考参考。我是新手。
yuji-2010@163.com

网友:

我只做过读flash,还是很简单的。
写没有做过

网友:

可以用cpld来控制flash读写

楼主:

我是用fpga来做的,具体怎么做??
能给我一个参考设计吗??
继续诸位大侠指点

网友:

你的Flash是NOR型还是NAND型?有没有CPU/MCU参与?
如有CPU的话则简单的多,只需要设计满足Flash读写时序要求的接口即可,然后按Flash资料的流程来操作了。

网友:

如果是NOR Flash它的读写控制是非常简单的。我想你用的应该是NAND,我建议是用一个MCU(51就可以了),由Firmware来控制。如果想做硬件电路来直接控制Flash,那么可以参考Smart Media Card的做法。

网友(2006-08-17):
flash的接口很多的,flash的类型也很多的,谁知道你用的是啥类型的?

网友(2012-04-07):
  现在在做 nor flash的控制器,用fpga来做,如何对其读写。?我的芯片是AM29LV400B,还望高手们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