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delsim中如何操作才能是wave窗口显示中间信号波形啊?

楼主(2003-09-22):
谢谢,是不是我很笨啊

网友:

中间信号波形?在signal窗口找到,拖进wave窗口就可以啊。
你是说的这个么?

网友:

add wave module_inst/signal_name

楼主:

谢谢,一声叹息,搞定了,好

网友(2010-11-28):
还没找到啊

网友(2011-12-01):
问问大家,在MODELSIM中的WAVE窗口中能不能只显示变量名,而不显示路径?
例如:只显示为: pc_a
而不显示为:/dut/lm0/instruction_unit/pc_a

网友(2016-10-20):
回复 网友A:

    快捷键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