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lus中后仿真

楼主(2003-09-22):
用verilog hdl编写一程序,编译顺利通过,可是不能进行时序仿真,有五个errors,都是讲什么时钟延迟超过要求,请教各位如何解决?为何编译能通过?如果直接下载到片子中结果如何?请高手指点。多谢先。

网友:

说详细点

网友:

把具体出错信息贴一下,我觉得可能是clock skew问题,你是不是用了分频时钟?这个分出来的时钟驱动能力一般,不能用来驱动太多逻辑。
看了出错信息再说吧。

楼主:

版主分析的是,出错信息具体的我记不得了,明天将他考来。大概意思是讲clock skew加上需要保持得时间超过了clock要求。如果驱动能力不够如何解决呢?谢谢大家。

楼主:

版主请看:
error:delay path from'|dsp:dsp_1|data_cnt_1_.q'to'|dsp:dsp_1|data1_x_waddr_reg2_1_.Q'
is 3.0ns,but Clock skew is 2.5ns and hold time required for
'|dsp:dsp_1|data1_x_waddr_reg2_1_.Q'is 0.6ns-circuit cannot operate because Clock
skew plus hold time of destination register exceeds register-to-register delay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bravelu在 2003/09/25 10:27pm 第 1 次编辑]

max plus好久不用,我记得出错信息旁边是不是会有help的,你可以看看解决办法。
给点建议:有2.5ns的clock skew的这个时钟最好用全局时钟。
如果不行的话,试试看增大data_cnt_1和data1_x_waddr_reg2_1之间的延时。

楼主:

请问如何增大data_cnt_1和data1_x_waddr_reg2_1之间的延时呢?这两个不是我定义的参数,内部节点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