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3.0破解后使用是不是必须联网啊???

楼主(2003-09-23):
QUARTUS 3.0破解后使用是不是必须联网啊???

网友:

不用

网友:

我用的破解中用到了一个ID号,其实就是网卡号.也就是说不一定连网,但是你必须得有个网卡号.可能还是得装个网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