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XPlusII烧录时出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3-09-23):
我用Verilog写了一个程序,想把它烧录FPGA里去作个验证。我用的开发板使用Altera的ACEX1K芯片,所以想MAXPlusII下载。综合成功后,我把.edf、.acf、.hex文件都拷贝到MAXPlusII的工作目录下,然后编译,这时,奇怪的问题出现了:Error:node'|lcd:lcd|seg30_sel_3'missing source。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由于时间紧张,我恐怕自己无法解决它,呼唤高手!!

网友:

    你用什么软件综合啊!!综合得到的edf文件就可以用MAXPLUS来编译和布线啊,你不要把文件拷到MAXPLUSII的工作目录下啊,你这样做是不是你的文件不完整啊!!

楼主:

我把所有的文件都拷到max的工作目录下都没有用,还是出现这个问题。
我用的综合软件是mentor 的Leona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