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我的XC18V04!救命呀!!!

楼主(2003-09-24):
★★★急急急!我的XC18V04!救命呀!!!
    各位高手大虾,救救我吧!
    我已经3天3夜没吃好饭没睡好觉了!
    我用的是FOUNDATION4.1
    我有一个很急的项目,但我的XC18V04VQ44为何下不下去呢?
我用XC18V04配置XCV300PQ240,JTAG方式,TDI先进XC18V04,再进
XCV300,然后从TDO出来,但是,我现在用下载线可下载FPGA,功能
正确,但下载XC18V04时,总是告诉我:从XC18V04读出的IDCODE
与BSDL文件中的IDCODE不一致,为什么?为什么呀?
大家帮我看看xilinx jtag下载时遇到的问题
软件是foundation41i,FPGA使用xilinx 的XCV300,PROM XC18V04
Welcome to iMPACT! - The intelligent Multi-purpose Programming And Configuration Tool
'1': Loading file '1105.bit' ...
done.
------------------------------------------------------------------------------------
Device #1 selected
Device #1 selected
AutoDetecting cable. Please wait.
CB_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Connecting to cable (USB Port).
Cable connection failed.
Connecting to cable (Parallel Port - LPT1).
Cable connection established.
Elapsed time =      1 sec.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ERROR:iMPACT:583 - '1': The idcode read from the device does not match the   idcode in the bsdl File.
=>
是不是remark过的?
我已经换了一颗PROM
还是这样
我花了8000作这块板
搞不好就成废品了
JTAG我没加上下拉电阻,是否不行?
要是加的话,怎么加?那几个脚加?加多大?
还有,我的M0~M2用300欧下拉(主串方式),行吗?
要是remark过的,我就废拉!
我用的foundation4.1
已加补丁程序sp3

网友:

请问你用电缆下载时使用的是什么方式,也是jtag么?还是标准的德串行配置(cclk,init,prom..) ?

楼主:

我用JTAG下载.mcs文件到XC18V04
IDCODE不对
是foundation 4.1i版本不够吗?
还是芯片坏了?可是我已经换了一片了呀!
谢谢!

网友:

一般不是器件坏了
我问的是你用电缆下载fpga配置用的是jtag方式还是download方式?

楼主:

我用的是jtag方式,用电缆下到prom和fpga链,PROM在前,FPGA在后,FPGA可正确下载,PROM不行

楼主:

用foundation4.1i编译仿真
用iMPACT下载(Boundary Scan)

网友:

why not disconnect prom from fpga on the daisy chain!

楼主:

谢谢大家!
在大家的帮助下,我已经搞掂了!

楼主:

谢谢大家!
在大家的帮助下,我已经搞掂了!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热情支持!

网友(2012-09-13):
请教一下,您如何搞定的呀,也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
XC18V04有两种型号,市场上容易买到的是0502旧版,最新ISE不认。笨的办法是换个老版ISE,王道是在新版ISE上自己改BSDL文件,把IDCODE 0502/0503那一位改为X,就能认旧版XC18V04了。

网友:
对呀,楼主能不能详细介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