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odelsim问题

楼主(2003-09-25):
请问如何在modelsim里调用synplify综合的文件进行仿真?
具体改如何操作?
我问了好多地方都没人回答我,就指望这里了。拜托!

网友:

我用fpga expres 做过,我想synplify也是一致的。
再综合后,输出netlist时有一个选项,就是问是否生成仿真文件,以及仿真文件的类型(是verilog还是vhdl),选定之后输出netlist时,仿真文件就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