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plify如何产生SDF文件

楼主(2003-09-25):
请问synplify该如何设置才能产生SDF文件?

网友:

Synplify不能够产生SDF文件,要在Place&Route工具中产生。
综合过后的网表在Place&Route之前无法获得准确的延时信息,所以即使产生了SDF文件,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楼主:

楼上兄弟,谢谢你的回答
我想再问一下,synplify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在synplify里不是有device选择吗?为什么他就不能根据对应的器件产生SDF文件呢?

网友:

synplify的工作过程包括两个阶段:compile和map。在synplify中选择器件主要是用于map阶段。因为在综合过程中没有布线的“线的延时”,所以即使产生SDF文件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那具体用什么工具能产生带上布线延时的文件提供各modelsim使用呢?
谢谢!
顺便问一下map过程是不是就是形成netlist文件?

网友:

用quartus或ise之类的布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