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3-09-26):
     第一种方式我在quartus中直接创建工程编写源代码,编译后使用macrocell 67%
     第二种方式在synplify中生成*.edf文件,然后再在quartus中编译后使用了60%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情况的阿?
      谢谢!

网友:

synplify综合的效率要高一些。

楼主:

对于我模块的性能有影响吗?我现在关心的是执行的速度
哪个更好一些?

网友:

你可以加一个fmax的约束,然后看下quartus生成的时序报告能满足就可以了。synplify虽然做timing不是太强,但是总应该比quartus自带的综合器好些。

网友:

synplify采用multipoint综合技术,需要的内存少,时间短,效果也很好!

楼主: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