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

楼主(2003-09-26):
请问verilog中流水线如何使用,受时钟的约束么?

网友:

yes, pipeline in risc is very important. designer need to balance the time delay in each stage. then set max delay as timing constraints in synthesis.

网友:

pipiline 本质是把触发器间的组合逻辑分成两个部分来减少延时。可以用来提高系统工作时钟。synplify里面有个选项据说可以做这个工作,不知道效果如何,可以试试看。

网友:

在Synplify中,Retiming是把触发器间的组合逻辑分成两个部分来减少延时。pipeline我觉得应该是Retiming的一个特例,用于乘法器和ROM。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欢迎探讨。

网友:

会楼上,流水线用在控制器(译码器)设计上是很有效的。乘法器用流水线是比较常见的,ROM用流水还没有用过,楼上的是不是说得更详细些?流水线的关键技术fifo控制器的设计不知大家有什么高招?

楼主:

请问楼上兄弟,乘法器用流水如何使用,有无具体例子?请不吝赐教。
email:ndshyw◎sina.com

网友:

用流水做乘法是简单而且有效的,关键是的有足够的锁存器。我当时做的时候是参考《从算法设计到硬线逻辑实现(技术与方法)》这本书的,109-114页,上面有个6×10的范例,虽然没有源程序,但对流水及流水乘法器的结构描述简单而且充分,建议你看看这本书。

网友:

(1)我在上面说的情况是Synplify中的设置选项。
(2)对通用设计来讲,pipeline是提高系统工作频率的常见方法。它适合于大量数据处理的场合。它实际是将大量的数据处理分成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利用上一个阶段产生的中间结果,直到得到最终结果。这样,从一个数据输入到结果输出需要多个时钟周期,但仅从输出结果来看,每个时钟周期均可以得到一个结果。pipeline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增加了输入到输出的时钟数目。具体对乘法器来讲,乘法操作实际上是累加和移位的操作,因此比较适合于pipeline。

网友:

收入精华。感谢各位的精彩言论。

楼主:

感谢guanfree,虽然我手上没有《从算法设计到硬线逻辑实现(技术与方法)》这本书。

网友:

my goodness! I am very upset to read all of your comment about pipeline! very shame on all of you. truely!!! forgive my negative words. none of you have correct point about pipeline.
from your comment, I can learn you guys are top gun in pratice but not master in theory! and you have little knowledge why pipeline is invented.
this is sad for chinese high education. our teacher is too bad.. it may not be your guys fault.

网友:

请beach老兄给我们讲讲pipeline的精髓吧,真心求教,多谢。

网友:

说到理论方面俺也是惭愧的紧,不是科班EE/CS出身嘛。
俺也在此胡乱冒几句,不对之处也望大家指正。尤其是beach兄
俺是顾名思义,流水线不就是如工厂里将一个生产流程分成多道工序,每道工序之间可以并行的来运行,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以前是将生产流程作为一个周期,现在是每道工序就是一个周期,当然它的频率也高了。
楼主说的Verilog中实现流水线问题俺认为倒没太多必要讨论,流水线是一种设计理念,与语言无太大关系。

网友:

to: armsoc 老兄,好像下载不了啊?!

网友:

流水线pipeline和retiming应该不是一回事。
确切的pipeline应该是CPU里的概念,而且这个流水线是事先结构设计好了的;为了增加CPU的频率,就必须增加流水线的级数,比如p4有20多级流水,才达到几个G的频率。
而retiming是在逻辑设计好以后通过把可前可后的逻辑进行重新分配,以平衡两边的延时,从而达到提高工作频率,优化设计的要求;而且这个retiming过程是和你的逻辑设计紧密相关的,可能你的设计根本就不能进行retiming优化。
对于verilog语言本身来说,没有什么pipeline的概念。

网友:

真是受教了,惭愧得紧,说实话pipeline和retiming的概念我确实有些混淆。抱歉。
希望大家多进行类似问题或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共同提高。

网友:

you are correct!

网友:

老扁果然是高,概念比俺清晰多了。

网友:

那这样的理解对不对:采用pipeline随着流水级数的增加,会在设计中增加从输入到输出的路径上的触发器的数目。而retiming不会改变从输入到输出的路径上的触发器的数目,但整个设计中的触发器的数目可能会发生改变。

网友:

楼上的理解很正确

网友:

大家都在这里讲理论,可用VHDL如何实现呢。

网友(2003-11-20):

先把原理弄明白了,然后把rtl级的框图画出来,用语言实现是就再简单不过的了,只是时间要费不少

网友:

我接触pipelined是在设计FFT中得,给我感觉,pipelined可以使simpling和signal processing同步。提高处理速度,不过相应得register就要多了!

网友:

对于beach老兄,为什么那么多得感慨!?如果你真的行,就拉出来与大家交流了!而不是坐在哪里发牢骚!~

网友:

有没有什么例子让我们亲身体会一下的!!
要不总觉的理解不深!!

网友:

老扁曾说过,P4有二十路流水线。所以频率才能高到G去。
个人理解:流水线准确说只是为提高指令的执行效率。即MIPS。而对提高频率没有帮助吧?一家之言。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我觉得应该相反,对频率有帮助,对mips帮助不大,应为可能一条指令需要更多的时钟周期才能完成。

网友:

对频率是绝对有效的,打个比方,你的一个操作需要50级逻辑,5ns完成,那么你的工作频率就是200M,假设是200MIPS;现在你把这个操作pipeline成5个stage,每个stage 10级逻辑门,1ns,那么你的频率就可以达到1个G;如果你在每个stage都能发起一次操作,而没有相关性的话,那么你的mips也增加了5倍到1000MIPS。
当然以上都是理想情况,实际情况是:pipeline增加了控制逻辑,pipeline增加了数据相关性。这些都使得实际频率和效率和你的要求相差很多。特别是在一个复杂设计中,比如CPU。
但是pipeline确实是一个很先进的方法。

网友:

    按楼上的分析,级数的增多提高的只是每一个stage的执行效率,但是总的看来还提高了系统的运行效率,这样执行效率也得到提高了。在流水线设计中,若是每一个环节的资源(控制)都独立,这样流水线的结构就很耗费资源,我一般是将一些环节相同的运算控制共享,不知各位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

阿扁,
我看了3页,您受累了.

网友:

据我所知,流水线4-6级比较合适,很多级的流水的确会提高速度,但是,为了避免数据灾难,它的FIFO控制器将非常复杂,这会抵消它积极的一面。就下面几种情况来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多级流水线会发生什么:
1,ADD A,C
   MOV B,A
   假设流水的长度为L,那末,如果这两句的距离如果小于L,那末是不是当第一句还在流水线上的时候就吧第二句放上流水线呢?这样是不是当A的加法运算还没有完成就把A送到B了呢?
2,类似JMP的指令:这类指令后面的指令肯定不能放到流水线上执行,否则就会出现每个mcu设计者的顶级恐怖事件:data disaster。原因就不用说了吧。
3,流水线可以提高系统的运行速度,但是,谁来提高流水线控制器的速度???~_~

网友:

2.在JMP后都要插入NOP指令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老扁在 2003/12/03 01:28pm 第 1 次编辑]

楼上的问题其实就是流水线技术要重点解决的指令和数据相关性问题,还有针对这些问题所做的编译优化。你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这方面的技术介绍很多书上都阐述得很清楚。有兴趣的话可以研究一下。
呵呵,阿土的帖子插俺前面去了;俺是针对你的楼上说的哦。 :)

网友:

1.对于L级流水线,要有L条指令在流水线上吧,如果指令距离要大于L,那岂不是在L周期内只有一条指令,那还要流水线干什么?
ADD和MOV同时在流水线上,但是还是顺序执行的呀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

下面引用由atuhappy2003/12/03 01:16pm 发表的内容:
1.对于L级流水线,要有L条指令在流水线上吧,如果指令距离要大于L,那岂不是在L周期内只有一条指令,那还要流水线干什么?
ADD和MOV同时在流水线上,但是还是顺序执行的呀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欢迎大家指正

guanfree 可能指的是“后一条指令需要用到前一条指令的结果”这种情况,也就是老扁说的“数据与指令的相关性”。

网友:

我来贴篇文章吧,看看对大家的讨论有没有帮助。--《面向线索的流水线结构设计》
[glow=255,red,2]版权归崔光佐、胡铭曾、方滨兴、李晓明所有[/glow]

网友:

明白

网友:

流水线也有缺点,我做均衡器就发现他不能在在一个周期内完成输出及系数更新。所以有时可能组合逻辑反而要好一些,一孔之间。

网友:

我的意思的确如 一声叹息所说,在流水线上一条指令使用了还没有执行完的另一条指令的结果,会出现问题。
老扁在前面所说的话有一定道理,无论书籍还是论文都有论述,但我个人愚见,实现起来并不见得简单,而且这个控制器要求高速,这时候,如果流水级数多的话,困难不小。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入NOP指令,但是一旦出现错误,你的DSP或MCU还在正常运行,这种错误由谁来负责?

网友:

利用CISC技术的微处理器可以设计出功能复杂的指令。但是由于指令的长度不尽相同。故难于实现高速的流水线作业。而RISC技术的处理器绝大多数的指令长度相同。
因此适合高速的流水线作业。
所以楼上所说的问题一般可以通过编译优化,指令设计来保证。

网友:

    流水线只是一种控制思路,但是具体做法的还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做,像我做DCT算法那样,就采用这种结构,每一个阶段都确保它的传输完成,就能保证它正确性。

网友:

看来以前真是闭门造车了,谢谢各位指点。
我正在构思的流水线结构的协处理器,解决这些问题就是采用加NOP还有代码的优化,没想到通用的处理器也可以这样做,得益非浅。

网友(2005-09-02):

我是新手,我提提我的看法:
pipelining就是和生产流水线的概念一样,目的就是让每一级pipeline的延时达到最小(或者最有效),在生产流水线上就是让每道工序的时间最短.
而retiming这个概念更多的是如何让每一级pipeline更加趋于合理。再举个生产线的例子:如果把作一双鞋分成以下几个pipeline:皮革切割(5分钟),粘合缝制(7分钟),抛光(5分钟)。瓶颈在于缝制:这样在一个流水线上出一双鞋需要7分钟,那么如果我们把缝制分成粘合(3分钟),缝制(4分钟)两个工序,那么出一双鞋的时间就成了5分钟。
注意:只是出一双鞋,而整体作一双的时间,就是latency还是5+3+4+4分钟。

网友(2005-11-15):

  iammujun厉害啊

网友(2009-09-25):
看看这幅图,就应该能明白了

网友:
ji讲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看高手讨论真是受益匪浅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