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错误分析,谢谢

楼主(2003-09-27):
出现这样的错误:# ERROR: Could not find work.iscas
# ERROR: carry_select_adder.vhd(79): cannot find expanded name: work.iscas
# ERROR: carry_select_adder.vhd(79): Unknown field: iscas.
# ERROR: carry_select_adder.vhd(88): VHDL Compiler exiting
iscas是定义的package的名字,这会是什么问题???因为我做了两个程序都是这样类似的错误,我用的时ise
谢谢了,

网友:

使用package  要用use语句将该包加入语言内才行。还有要将该包放在项目目录下。错误信息是找不到你的包文件。你也可以将该包文件内容直接copy在其它文件内部的。同样使用use语句来加入该包。呵呵。
  祝你好运!